CQ41单电池不上电

楼主(2015-01-27):
一台CQ41单电池不上电,单适配器可能正常使用,适配器+电池可以开机充电一分钟然后电流表变成
0.00A之后变成电池续航。。板号LA-4107P仁宝的,但跟以前的一些信号不一样,开机键是3.3V 没有51
—ON#和VS。电池是好的,换过新的了。确定是主板问题。充电芯片保隔管和放电管都换了。现在说一下
单电池情况下不上电:按开机键3.3ON/OFFBTN#有跳变EC供电+3VL_EC有电压,LID_SW#有3.3出来,
PWRBTN_OUT#有3.3V出来  EC_ON有3.3出来去开启3/5V待机 ,但是EC_ON有一下就掉了所以待机也跟着掉
。EC_RSMRST#和SLP_S3#无电压。 现在EC_RSMRST#没出来让人无解?EC芯片换过了。

网友:
还好不是很麻烦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A:
EC是不是检测到 电池电量低 以前修过一个联想的 进水 ,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不是检测到 电池电量低 以前修过一个联想的 进水 ,就是这个毛病

检测电量低是哪一个信号呢?

网友:
单接电池,测公共点有12V左右电压,按下开关测3V5V电感上有电压了,PWRBTN_OUT# EC到南桥有出来了,RSMRST#没电压,南桥没动作SLP-S3也没出来了。RSMRST#没电压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