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994P不触发

楼主(2015-01-27):
LA-4994P不触发  奶牛TC74的机子,经常不触发,偶尔会触发,触发之后一切正常,开关到EC线路正常,EC有复位和时钟。有3V5V ,ACIN为3.3V  LID为3.3,RSMRST为0V,51ON#为3.3V,BIOS刷了好几个了,一样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
查查RCT电路

网友:
小电池没电了COMS电池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 EC是否有动作 桥是否发出SLP? 按着不触发查

网友:
查RTC电路,晶振谐振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机子已修复,是D49的问题,因为先前就换了D49所以没有怀YI

网友:
可能主板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