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07不过内存,一长三短的叫

楼主(2015-01-27):
Z07不过内存,一长三短的叫 机子是
Gateway的,AMD的CPU,量了内存的三个电压都正常,所有数据和地址线的阻值都正常,怀YICPU故障,大家看看CPU可能性有多少,我现在没有CPU,BIOS刷了好几个了
cpu

网友:
本机已经修好了,接了诊断卡,跑09应该是跑过内存了,卡在LOGO出来之前,换了南桥就好了,之前没有接诊断卡误杀了北桥

网友:
一般AMD电流上去我也是先干北桥 干完北桥再去测电路。。。

网友:
应该是CPU 的问题 啊,,

网友:
难搞的还是要接诊断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