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超级小白acer travelmate 4530开机屏不亮

楼主(2015-01-27):
前一天还在玩,晚上关机,第二天开机就不亮了,也启动不了,只听启动时风扇转了1-2秒就停了,后来就没动静了,电源灯一直亮,这是什么情况呀,求各位大神赐教呀!!!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否开着机的? 开着机的话那就去把屏线拔了在擦上去试试 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送修吧,这里是专业维修论坛,不是用户论坛

网友:
感觉还是送修比较好!!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看电流跑多少。。

网友:
你如果有电流表  你就先看下电流再讲出来可能帮的到你

网友:
这样太模糊了 看看电流跳变

网友:
建议你送到专业的地方修,别自己瞎弄 到最后主板弄报废了

网友:
送修  你问管个屁用   你又不懂

网友:
强烈建议,要修的话换主板,还可以换电脑

网友:
送修吧别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