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笔记本键盘坏了 影响不开机

楼主(2015-01-27):
联想的笔记本具体型号忘了   键盘坏了  插上键盘不触发  拆掉就ok了

网友:
有些机器就这样的键盘擦上就会不触发

网友:
常见,不少机型是这样的

网友:
这就是上电的时候  去外设的原因

网友:
正常,有人键盘坏了想直接用外接而不维修。结果就。。。你懂得。

网友:
沒錯 鍵盤問題常常導致不開機喔

网友:
换个键盘呗

网友:
常遇到这样的  不过不多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特别是tingkpia的。

网友:
短路?
    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查查型号,换一个再说,省事。

网友:
很多机键盘坏也不开机

网友:
有碰到过一个y330的不加电的,拆了键盘可以开机。

网友:
这种机器多了是吧。。。。。还要发一个/。。。。?

网友:
遇到过DELL5110 , 键盘进水引起不开机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 ,这种问题。

网友:
键盘是外设呀!电脑自检时外设不正常就会不开机的。

网友:
因为键盘和触发开关在一起,如果键盘上某个按键短路或者粘连没弹起来,就会造成这种故障。维修方法:拆掉键盘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刮主板上的键盘接口。如果触发状态正常,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开机去掉外设,鉴定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