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DROM的部分如何实现可写入

楼主(2015-01-27):
设备工控PC装有TSM防护软件禁止U盘访问,但是插上量产的U盘可以访问CDROM里的内容,那么问题来了,量产为USB-CDROM的部分如何实现可写入?谢谢了

网友:
在工控机上  量产 U盘

网友:
重新量产。

网友A:
有的主控量产后可通量产工具直接替换镜像里面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控量产后可通量产工具直接替换镜像里面的内容

这种主控倒挺人性化,貌似没怎么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