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接触打印耗材这一块的,想请教下这个板块的师兄们

楼主(2015-01-27):
                我一直搞笔记本,台式机维修,打印机这一块直接就是文盲,想问问大师们,现在什么牌子的一体机,就是打印,复印,扫描一体的,价位在1200到1500左右的,选哪个牌子的好点?HP?兄弟?佳能?从来没用过,到现在连墨粉都不会加,真的,所以想请教师兄们给点建议。选哪个牌子的比较实惠点。
             还有就是我看HP的1200左右的是鼓粉一体,兄弟的1500元左右的是鼓粉分离,这两种哪种好点,各有什么优缺点,还请师兄们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A:
推荐惠普的m1005,三合一的机器,硒鼓用的是12a的,月负荷8000张,价位1500左右,惠普1136,三合一,机器相对小点,硒鼓是88a的,自己用的话,88a加粉要换掉原装鼓芯,不然印品浅。以上都是鼓粉一体的机器,分体的就是直接换粉仓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惠普的m1005,三合一的机器,硒鼓用的是12a的,月负荷8000张,价位1500左右,惠普1136,三合一,机器相 ...

谢谢斑竹的回复,还想请教个问题,我入手的这个现在是打算自己用,所以耐用 些还是比较好,等自己用熟悉了就打算上些销售的。所以,还请教版主推荐下,哪款更合适些。

网友C:
我主要做打印机 复印机维修的,机器卖的少,主要是不赚钱,价格透明。主做国产耗材,利润空间还是可以的,我个人感觉,比修电脑轻松许多,还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斑竹的回复,还想请教个问题,我入手的这个现在是打算自己用,所以耐用 些还是比较好,等自己用熟悉 ...

建议用hp m1005,机器虽然贵点,但耗材便宜,性能稳定,1136也可选择,但耗材没m1005实惠,m1005加一次粉能打1500张左右,88a的鼓小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hp m1005,机器虽然贵点,但耗材便宜,性能稳定,1136也可选择,但耗材没m1005实惠,m1005加一次粉 ...

我网上搜了下,这个产品是06年生产的,现在应该买不到新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网上搜了下,这个产品是06年生产的,现在应该买不到新的了吧?

市场上量很大,有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做打印机 复印机维修的,机器卖的少,主要是不赚钱,价格透明。主做国产耗材,利润空间还是可以的, ...

就是,我现在感觉不附带打印耗材这一块,现在直接没办法混了,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啊。

网友:
兄弟7360加粉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