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250W按键灯亮时,一切正常,按键灯不亮时,显示器黑屏,一点反应没有

楼主(2015-01-27):
我这有一个触摸按键的液晶显示器,按键灯亮时,一直管用,按键灯不亮时,显示器一点反应都没有。

怎么排除是不是按键板坏呢。

网友A:
应该没那么简单,先查下稳压电源

网友B:
这不和没说一样吗    灯不亮没上电    屏当然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那么简单,先查下稳压电源

你好,能说的具体点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和没说一样吗    灯不亮没上电    屏当然没反应

电源板上5.2V ,15V 3.3V 一直有。

网友D:
这个板电源板,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电源板,电压不稳

电压不稳测哪里测出来的?

网友:
应当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上5.2V ,15V 3.3V 一直有。

这几个电源都检查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未发出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期待下集更精彩!!

网友E:
先补焊主芯片,不行就把MCU程序写一下!

网友F:
楼主: 用风枪  补焊一下    触摸按键  上的 芯片 。 我有一台 就是这个问题 。   我用 烙铁  补焊  客户 用了 一个星期 就回来了,  我想  发芯片了,  包着试一下的想法 : 用风枪 补焊了,好了。

网友G:
先换按键来看,有可能是按键漏电

网友:
也不排除是程序错乱导致的无规律黑屏

网友:
听你说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补焊主芯片,不行就把MCU程序写一下!

谢谢,是个思路,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换按键来看,有可能是按键漏电

我也想换个按键试试,我这没有五根线的触摸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用风枪  补焊一下    触摸按键  上的 芯片 。 我有一台 就是这个问题 。   我用 烙铁  补焊  客户  ...

谢谢你的经验,我还真没往这想。

网友:
检查电源板把,是在不行,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