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代显示器郁闷的维修

楼主(2015-01-27):
捣鼓了半天,转了一大圈最后没想到是这个问题,郁闷加纠结,是太奇怪还是技术不到位,期待大家的解答
客户拿来显示器说是接入了380v,显示器不显示,试机症状如客户所说,插入电没任何反应,拆机目测大电容已鼓包了,测保险正常,无短路,心里顿时开心,这钱来的容易
大电容换完,上电,按开关无反应,测12v 5v电压正常,开关3.3v  on/off 0v   按开关有3.3——0——3.3  正常(怀疑程序问题,没刷)  跑on/off线跑到一三极管,c极应该是一电阻上拉,电阻另一端有4.98V 与c极相连端0v  b极0.7v  具体连到哪里没有继续跑,直接把三极管拿掉,on/off3.3v出来,连接好上电,背光亮起,此时高压包部分冒出了烟,赶紧拔掉电源,目测没事,没接灯管继续上电,高压包部分嗞啦嗞啦响,不管了,外接高压板,接完后测试,症状来了灯管一闪一闪,拔电测灯管没事,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于是把驱动板撤掉,5v短接on/off  接好高压板,继续上电症状还是一样灯管狂闪,测5v 电压正常,12v电压已降为6.5v  不正常,不接灯管时电压输出都正常,难道12v供电 电容不良?把12v周围电容换掉,上电故障依旧,把高压部分供电断开,故障依旧,剩下的就是不知所措了,换吧,什么光耦,431  连LD7575也换掉了,彻底郁闷了,一点办法没了,难道是5v的问题?把5v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靠,彻底无语了,想着要不换电源板吧,此时已经折腾半天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又想起刚才驱动板还有问题,丫的,刷程序吧,找程序刷,刷完后接上电源板,不接灯管试试驱动板好不好用,好用换电源板,上电测试,开关有反应,电源灯亮起,窃喜还好驱动板没坏,闲的没事了,又把灯管也给接上了,额…………奇迹出来了,灯管丫的不闪了,我去……什么情况,反复测试都没问题了
到此此机已修复,但是搞的我一头雾水。为什么会这样,5v短接on/off为什么会引起灯管闪烁,有明白的给小弟解释解释
附加上此机的mcu

网友:
断开重新看闪不闪

网友:
我晕   一台显示器   搞这么复杂  。。。

网友A: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板子

山寨的,通用的板子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直接换板的好

网友:
没必要这么复杂,高压板,电源,驱动板一个一个代换就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