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5-01-27):
接到一台HP4321S,板号为:DASX6AMB8E0,故障为不定时掉电重启,通病的PD35拆掉没装,EC也换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问题,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机的PD35有什么通病?

网友:
用示波器慢慢测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呢

网友:
铜管换个试试,这个机子稳定高

网友:
看看电源工作条件 够不够

网友:
没修过这问题

网友:
上示波器,看那个电压先掉,在查下温控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掉电和重启是两个思路。既然能重新启动,试试拆网卡芯片,或者查网卡唤醒线路

网友(2015-03-09):
先检测温控电路,如果没问题,可以考虑检测CPU供电的稳定!

网友:
就是,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应该是用着用着直接重新启动了吧!怎么修啊!??

网友:
有人修过这个问题吗?这个机器的北桥会不会呢

网友:
你这也不能动不动就拆掉PD35吧?那是不触发的故障

网友:
我这个是有时候很快就重启,有时候等一个把小时才重启,也有蓝屏重启的现象,

网友:
intel I3独显的机器!

网友:
我先去掉温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