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用原装的电源能上e2200不能上e3300

楼主(2015-01-27):
945主板用原装的电源能上e2200不能上e3300  用我的试机电源能点亮e3300   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因为是原装机  电源不好更换啊 不想换机箱电源啊

网友:
没办法,,电源负载不够,,只能换电源了!!

网友A:
可以进入BOIS的话,在电源管理调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入BOIS的话,在电源管理调节下

在e2200u的情况下能正常使用 但是上不了e3300  上有3300就要用我的试机电源

网友:
是什么故障

网友:
都是65W的U,电源不够,没有道理呀。量一下各组输出电压,180W电源也应够了吧。我还用P3电源带845主板的P4 CPU都没问题。

网友:
这种旧机没什么用手,上次有台主机也是你这种 ,,80块我都没收。

网友:
这种 电脑能亮就将就着用,还要求这么多干嘛

网友:
有的945主板最高就能支持到酷睿2200的。

网友:
上不了E3300的。有的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