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BIOS工具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各位好,本人小白一名,经常看到有些机子点不亮,就要刷BIOS,这个BIOS是怎么刷,是要把BIOS芯片取下来,放在编程器里面刷吧。编程器买怎么样的?我打算买一个,不过不知道买哪种,请各位指点,或者直接发一个购买链接给我,谢谢各位了

网友:
X宝一搜,,一大把编程器,,钱才认识货,,好东西不会很便宜,,记住就行!!

网友:
有米可以向迅维买,也有二手的论坛上

网友:
某宝  上面有 好点的要1 2千

网友:
希尔特的大概在1千5到2000左右   要是业务少的话   可以考虑RT809F

网友:
淘宝一搜 一大把,,教你绝招,,,给我赏分,,,你的诊断卡跑00,首先第一步,拔COM电池放电,尤其那些A55的主板,好多是放电就好了。倘若 倘若 放电还没好,你就拿万用表测量PCI-E的A13和A14脚,测下电压是否为0.4V左右,如果是,时钟正常,或侧PCI B16脚,电压为1.6V左右,则时钟正常,,,,,,然后呢测PCI-E得A11脚是否有高低电平或侧PCI A15脚是否有高低电平,如果有则复位正常,,只要复位时钟正常了,诊断卡还跑00,100块有90多块刷个BIOS就好了,尤其是技嘉的主板,,,这种情况才刷BIOS。如果没时钟和复位,就别刷BIOS了,100块有99.9块不是BIOS问题,是供电问题。  教你这么多,说这么多累啊,不为别的,,给我加分。

网友:
通常取下刷,买个一百多,多带几个座子的就行了

网友:
用的多的话就买希尔特    少的话就到基地买   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466504105.4.wBO3pl&id=19811296261

跟rt890f差不多吗?

网友:
先整个XTW100PRO练练

网友:
买几十元编程器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rt890f差不多吗?

这个足够刷主板和笔记本的BIOS,809多一个在线刷液晶功能。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用编程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足够刷主板和笔记本的BIOS,809多一个在线刷液晶功能。

809还是890 徐总很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9还是890 徐总很老实!

是809  不是890哦

网友:
300元左右的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