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浅谈一下新技术

楼主(2015-01-27):
如今技术不断在更新,台式机主板也在不断的改变,就如接口上面 ,从ISA插槽发展到PCI插槽,特别是到现在的EXPRESS PCI-E接口,让我们这些搞维修的,望尘莫及,更是难上加难,原先还可以用测试卡看一下主板的工作状态,再加上现在台式机主板图纸非常少,PCI-E 现在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看到状态了,主板能加电,所有电压正常,复位正常,那这块主板是不是可以报废呢,天理何在呀,我们搞维修是不是真的要下岗了。
在家有什么 好的方法,不防说一说,

网友:
示波器加屌丝神器(小喇叭)!!

网友:
这喇叭装在哪个位置啊,LS?

网友:
修这种主板要图纸和点位图齐上,还配上示波器,或者支持诊断卡也行。最后一个有料换。另外主板上也得把元器件符号标上。
这样再花时间修,基本上能达到775维修水平的百分之八九十,不然就没戏,我的话。
有些全是都什么没有,测的没个地方测,基本无解。你又不是天天修这种牌子的主板,不熟悉。

网友:
把你的大脑袋也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基地有诊断卡卖

网友:
上有决策,下有对策,迟早的问题

网友A:
搞技术的不是以前天地咯,坐等别人送修的时期已过去,技术在不断更新,自己必须不断学习提高相关技术。

网友:
PCI诊断卡已不能使用

网友:
大家要不断的学习跟进,技术更新才能提高技术。但是现在维修主板的费用真是太低了,想提高技术的动力都没有

网友:
除了诊断卡,还得用示波器,编程器之类的东东了。

网友:
修这种主板要图纸和点位图齐上,还配上示波器,或者支持诊断卡也行。最后一个有个好板

网友:
找神器,要是懒得动,就像都老徐说的,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我总结一下目前主板的维修经验  不关你是有没有PCI插槽的板子 包括工控板 服务器 笔记本 平板 手机 以及其它家电 的板子等  都要遵循一个原则 待机 触发 启动  遵循时序去查 有条件的可以别类比如:烧机 和飞线(这里的飞线指的是在某一点 强加给它电压,判断其后者问题还是前者问题)  这都是绝活 根据主板的故障不同而不同施加手法 来达到修复的效果。也就是说 没有拐棍我们就不能前行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我等基础人员可以搞定的。坐等高手弄出新东西就行了。。难修的板子就给客户换就行了。。就像当初PC3000没有谁搞数据啊。。现在满大街都是。。

网友:
总的来说,前面几楼 说的简单 ,做起来真难。还是技术不到家。

网友B:
我倒觉得,现在街上修板的,技术不能太精。太精了生活都是问题。。开工厂的 技术必须要精,比如返修部。那样才能稳到食!大家不觉得路边摊精修的时代已过时吗? 不会修板的换个板 赚50-100。会修板(台板)的基本赚不了100的吧? 笔记本板基本很多挂着专业维修的也是以换为主。一个板300左右二手的基本可以买到了。除非年份比较新的机器(但年份新的基本还在保修内啊 没必要拿钱给路边摊或者电脑城的专业维修集团啊),我觉得现在那些老师傅们 都躲起来了。不露面了,直接找个租金便宜的地方(小区里什么的),或者直接在家里干。然后 自己找坏的电脑回去修(比如专搞内存的,或专搞笔记本主板的),修好了 再去漫天网上广告销售。。。那样成本是不是比较低啊。。。所以价格也低啊。。所以市场价格就乱啊。。乱到越来越难做啊。。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技术的不是以前天地咯,坐等别人送修的时期已过去,技术在不断更新,自己必须不断学习提高相关技术。

现在内存条都N年保修了,过些年,主板什么的也N年保修,甚至台式主机变得手机那么小了,那搞硬件维修的全部要下岗了,只有各方面更高的技术才能活在新的环境,古今往来都是这样,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觉得,现在街上修板的,技术不能太精。太精了生活都是问题。。开工厂的 技术必须要精,比如返修部。那 ...

我维修主板,不是DDR3内存以上的主板,瞄都不瞄他一眼,,,像那些DDR2,VGA接口的显卡,DDR等那些脚位测试,点位法啊,图纸啊维修思路啊都在一直当作记忆把他彻底遗忘掉,,人要跟着时代走才行的。

网友:
高技术也是一样 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