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我也是醉了。“神板”吧。。

楼主(2015-01-27):
   今天遇见一块板子,客户说就几个电容爆了,点不亮。我一看,简单啊,这就是送钱的啊。拿过来直接就换了。换了之后,测试,没点亮。插上诊断卡,结果跑码重复出现D0.B3,而且复位灯一直在闪,量的复位电压一会3.3V,一会1.4V,一会2点几V。(这板子的型号是华擎775I65G的,只能上单核。)测其他电压都正常。然后我换了个双核的U上去。结果能够点亮。我也是醉了啊。
   不好意思,忘拍照了。实在是没有那个精力了。现在修好了,原来就是清零,不过我没有在上面看见有COMS的跳线,所以我只是拔了电池,现在想问问各位大神,这是上面原因。求解

网友A:
你都说了重复跑吗 肯定一会3.3 一会1.4了啊

网友B:
复位不正常,,查查PG信号是不是也在跳变!!IO换换!!

网友C:
这不明显复位不正常,找原因

网友D:
你是什么 板呀?B3代码要查网卡哦。

网友E:
看看CPU座  内存槽刷干净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重复跑吗 肯定一会3.3 一会1.4了啊

不是,我还没有说完,单核的就是这样,我用双核就能够点亮,进系统。不过现在修好了。就是清零而已,只是没有看见有COMS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不正常,,查查PG信号是不是也在跳变!!IO换换!!

不是IO,就只是清零而已,只是上面没有COMS跳线,所以我就只是拔了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不明显复位不正常,找原因

上双核就能用,能点亮,现在找到原因了,是COMS跳线哪里,我只是拔了电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 板呀?B3代码要查网卡哦。

不是网卡的问题,板子是华擎775I65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CPU座  内存槽刷干净没

与U无关,就是清零的问题,结果他上面没有COMS的跳线,所以我就只是拔了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上双核就能用,能点亮,现在找到原因了,是COMS跳线哪里,我只是拔了电池而已。

这个还挑U啊?没小电池还挡码,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挑U啊?没小电池还挡码,见识了

呵呵,我也是见识了。不过现在好了,就是清零,只是我没有见到跳线,就只拔了电池。搞得我找了好半天,还和客户说让他换U。。。。

网友:
电池去掉以后,放电,道理一样!

网友:
你的这块确实是神板!无法解释清楚。

网友:
CMOS放电就能用双核U,太神奇了。

网友:
有很多主板都是一些奇怪的故障  还是我们自己的理论不够强大啊

网友:
华擎主板真心不怎么地

网友:
醉了  醉了  这人SB 吧!   写也不写清楚点!?

网友:
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