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进水了。开不了机。

楼主(2015-01-27):
我把笔记本拆开,凉干了。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此笔记本还在保修期。能否送售后呢?

网友A:
处理干净可以拿去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干净可以拿去保修

擅自拆开笔记本 厂家是不是拒绝保修啊?

网友:
处理干净,就能保修只要没有腐蚀痕迹,

网友:
?那个不是都不杀拆开不保的吗?

网友:
赶紧送修去,不要找其它人。

网友:
你处理干净  不要留痕迹  就可以保修   如果看的到水迹就包不了  你呀不会亏

网友:
保修不到了

网友:
你这个是人为的

网友:
进水了 就不要送到服务站了,找一个信誉比较好的商家 修吧,

网友B:
把水吹干了  看不出来是进过水的 就可以拿去了  我也有过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水吹干了  看不出来是进过水的 就可以拿去了  我也有过一次

可是我把机器给拆了 售后的人会不会看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把机器给拆了 售后的人会不会看出来呀?

那得看你动了什么地方了 华硕本子里面有一个小标签 黄色的 要么就贴在键盘底下的螺丝那边 要么就贴在CPU的螺丝那边 如果是CPU 那边 那个标签小心点是可以取下来的  取下来处理干净再贴回去 我之前就是这样做的 标签一定要完整

网友:
要是看不出进水痕迹应该给保修 ,以前试过,dell的比较好说话,要是联想的惠普的估计玄乎,华硕的。。还没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把机器给拆了 售后的人会不会看出来呀?

没事的 你去了就说是开不起机主板有问题  千万不要说进过水 不然就没得搞得; 了

网友:
拆过的机子  你就说是清过灰的   主要是要把水迹清理干净    不要留下腐蚀的痕迹

网友:
肯定不报了  你是同行???

网友:
没事看看板子过保没有

网友:
我估计售后的人在这里看到了

网友:
你以为他们都是傻子吗

网友:
人为的不保
处理干净可以去试试 ……
售后有人的除外

网友:
你这个是人为的不能保修

网友:
可以 去试一下 不保再找地修

网友:
看过有痕迹就没得保,小心拆标签,用洗板水清洗,用棉花擦

网友:
不试不知道,只有试了才能知道结果!

网友:
去试一试,不好说,因为进水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
4年前我的笔记本进水后屏幕烧了 ,,保修的,,先放几天,等干了后再送售后,售后发现不了。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主板看不到进水痕迹是可以保修的、

网友:
放心吧、拆开也可以保修、以前单板都可以找ASUS保修

网友:
坦白说估计找售后没用了,他们会判你人为!就算是他们修,价钱也会相当的高。不过还是建议你先拿过去看看情况,不保的话再拿到其他专业的地方修吧

网友:
进水厂家肯定拒绝保修。

网友(2019-09-16):
笔记本进水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815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