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2815SG内存供电求救,来大神

楼主(2015-01-27):
内存无供电,经过测量1脚11.9V正常,5脚12V,正常,2脚0V.3脚0V.4脚0V.6脚0V.7脚0V.8脚0V,然后把3脚的NPN拆掉,有了1.5V.7脚的K20才掉就有1.8V,2.4脚韵有0.21V.6脚反馈0.21V,8脚0.19V,搞得一头大,请大神来帮帮

网友:
电阻和NPN都没有坏

网友A:
那就先换了这个U1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换了这个U1芯片试试!!

换过了,老样子

网友B:
好像看图片是梅捷板子, 他内存供电开启7脚, 电压好是上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看图片是梅捷板子, 他内存供电开启7脚, 电压好是上拉的吧

恩,是的,我现在头疼死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你可能需要检查一下7脚,去哪了?

网友:
这种的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都不正常  是芯片控制的话 第一个先换了芯片 你换了芯片还是不好再跑线看看七脚开启去哪里 哪里拉低了  最后还不行就换掉上管  修了几片是因为mos管子本身坏了 拉低了电压

网友C: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

怎么搞定的共享出来,也好让大家一起为你高兴呀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给大家分亨下

网友:
三角是基准电压,查它从哪里来的。

网友:
6脚反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