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保护隔离电路不过

楼主(2015-01-27):
手上有台T420,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开机时待机000,拆开主板测了一下Q9 S极19V,G极也是19V,看来是控制极电压不正常无法导通Q9,然后查了下DISCHARGE1.1V,感觉有点不正常,此电压是由H8发出,这时候H8没有供电是不会产生1.1V电压才对,-PWRSHUTDOWN3.3V正常,然后测了下Q78第3脚,0V,Q78为N沟道管子,1.1V应该导通不了才对,于是我直接短接Q78第1脚和第2脚,此时第3脚有3.5V电压,这时Q51和Q78都能导通了,上电发现Q9G极还是19V,为什么R143和R145不能分压呢,看图纸好像跟Q107有关系,测了下Q107第1脚19V,2脚14V,3脚19V,这里当Q61截止的时候,Q107第2脚应该是19V才对吧,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然后我直接拆了Q107,再上电,待机出来了,上电亮机,此时测Q107第3脚6.7V左右,还有这里Q107和Q61是什么作用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还有不装Q107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discharge2有个下拉电阻。去找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scharge2有个下拉电阻。去找找吧

月饼老师,我刚把图纸附在后面了,图纸上好像没有看到discharge2有下拉电阻啊,还有个问题这个待机不正常时discharge2有1.1V左右,拆了我Q107后发现discharge2变为0V正常了,我单独用电池的时候这个电压也为OV,请问一下,这个电压什么时候为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我刚把图纸附在后面了,图纸上好像没有看到discharge2有下拉电阻啊,还有个问题这个待机不正常 ...

62页,R891

网友:
嗯,我找错信号了,这个discharge2找半天没找到,原来是discharge这个的下拉电阻,我测过了100K正常啊,跟这个信号有关系吗?月饼老师

网友C:
有月饼老师  你还搞不好

网友:
又一位高手要出现了

网友:
月饼大师就是厉害啊,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月饼老师  你还搞不好

我那个现在已经好了,只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认真看贴子吧

网友:
坐等月饼老师回复

网友D:
修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晕

嗯,我感觉还是可能会出问题,应该是没有找到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