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

楼主(2015-01-27):
笔记本进系统不能关机   进pe卡死   怎么回事?

网友:
硬件问题,如果有独显,多数是显卡。

网友:
南桥的,比显卡的情况少。

网友:
你要是有经验修这种情况不难,但是机器是能亮的,动手之前一定要谨慎。

网友:
不知道不能关机是因为系统卡死机还是系统关闭了。但是不能断电。后者需要根据时序来修。看是哪一路EN没有关闭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先把硬盘排除   所有外设看  在不行南桥

网友:
先换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