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1-27):
pq4102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图纸上面不是写了吗?2n7002的场管,可以找两个独立的2n7002代换,注意引脚

网友:
戴尔主板上经常用这样的场馆。

网友:
这个双管应该可以拆掉不装,不装的话3,5V的开启信号就不受ALW_ON_1控制,直接通过100K电阻接地来开启3,5V

网友:
找不到原型号的   用2个管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