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G21开机键断线图

楼主(2015-01-27):
HTC G21开机键断维修,只需按照图中的方法操作即可。。

网友:
学习下,以后学着飞线。

网友A(2015-03-12):
飞线是不是就是穿针引线中的轻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是不是就是穿针引线中的轻功。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什么意思?你从事这门行当三年了?

网友:
09年刚刚接触,中途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