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技嘉GA-ma770-U3主板开机不亮,诊断卡显示1D。

楼主(2015-01-27):
拔掉内存,诊断卡显示C1,上内存显示1D,应该是过了内存,师傅们给点提示嘛,我现在没有头绪了。

网友A:
再查查吧  这个板子 我也是没辙 这个系列的技嘉 PCI不能插诊断卡 否则不认SATA硬盘 你想修先把PCI的诊断卡拔了 不能用  还有你说的1D  你不妨清除一下CMOS  就那两个CLR_CMOS那两个针脚说不定就开机了 如果是要这样的话 那这个板子无解了 我也是这样的板子 一定要手动清除一下CMOS 不然一直报警  清除一下进系统一切OK  别想着换南桥 我是过来人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 CMOS电路也没有问题 等待高手发布答案  我的板子是GA-MA770-US3  V2.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查查吧  这个板子 我也是没辙 这个系列的技嘉 PCI不能插诊断卡 否则不认SATA硬盘 你想修先把PCI的诊断卡 ...

是的,我的也是这个板子,CMOS也清零了,BIOS也重新刷了。

网友:
测 内存 VCC  SPD   基准电压  看看 正常不

网友:
查图纸或点位

网友:
刷BIOS试试,看一下内存供电3.3V正常吗

网友B:
刷个bioshuo或者换了内存试试

网友:
找一下图纸或点位图吧,没图难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huo或者换了内存试试

刷BIOS和换内存都还是一样

网友:
同意5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查查吧  这个板子 我也是没辙 这个系列的技嘉 PCI不能插诊断卡 否则不认SATA硬盘 你想修先把PCI的诊断卡 ...

我的已经解决了,换了个电源就行了,但换下的那个电源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解决了,换了个电源就行了,但换下的那个电源是好的。

可怜的我 电源这个问题我早就是换过的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