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0集显不过保护隔离一列。

楼主(2015-01-27):
    电脑商家送修一台SONY笔记本一台,说是不通电,接上电流表。无待机电流,迅速拆下主板,测量PU4001 S级无电压输出,不过保护隔离,测量G级电压,为0V。此管为N沟道管,G级要为24V的高电平,看图纸得知G由pu4004充电芯片BQ725的4脚ACDRV而来,测量第四脚无电压输出,那就查充电芯片的供电20脚VCC ,测得电压为19V正常,再检查第二个条件6脚ACDET无电压,看图纸得知此电压由AD+经过PR4006 430K和 PR4007 68K串联分压,分压公式算出电压应该为2.6V才对,看来找到故障点了。拆掉两个电阻测量电阻都正常,再装上,测量PU4001G级 已经有2.6v的电压,再测量ACDVR有24V输出,莫非就这样秒杀了? 这时候测量PU4001G级已经有24V输出 S级已经有19V输出。 装机上电0.5A不动。看来是不过内存呀。拆开内存一看金手指已经很脏了。用橡皮擦擦洗一遍,装上 开机画面出来了 手工。 这是算的上是秒杀了。

网友:
运气 真好啊  这样也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基础扎实啊

网友:
索尼的不过保护隔离我放电放好了好几台

网友:
楼主也是见到了   楼主经验也不错啊

网友:
有可能会返修的,最好是换掉

网友:
你拆下来又按上了  ?最好换掉   都找到原因了 不要半途而废

网友:
这样也可以好久没处了啊

网友:
都是因为板子过脏,元件间焊点漏电造成的。

网友:
进水了?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晰,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有块进液的mbx250能否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