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8不开机电流0.9

楼主(2015-01-27):
机器客户说放了几个月。就开不了的。
以为很简单。拆机发现没有大电容,
电流0.02触发0.58--0.94 第一次触发LOGO的LED灯会亮。
然后掉电。接着自动又启动。这一次LOGO灯就不亮了。电流在0.94一直慢慢上升直到风扇转动1.02停止
我换过订新的北桥。 南桥都换了。BIOS也刷了论坛的一个。故障一样没变
CPU供电:0.9
北桥 1.05 1.25
南桥  3.3  1.5
内存1.8
电压有出来。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思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
用是波器测量

网友:
有可能自检失败

网友:
集显的吗?显卡供电查了吗?看现象跟ENC大电容失*词语被过滤*相似。

网友:
掉电哦,不好修。慢慢相条件吧。

网友:
有什么检查步骤吗。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还有大神看到吗,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