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一个蛋痛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显示器屏坏了,没有同型号的屏更换,换一个不同型号的屏上去不能正常显示,应该是要刷程序,请教程序哪里找,
显示器
教程

网友:
没人吗,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将程序刷到驱动板上,根据你屏参数和驱动板方案找程序,用编程器刷。

网友:
换屏都有人换?要是万能板还可以刷要是原厂板就难了

网友:
要刷程序才能正常用

网友:
有的屏和一些驱动板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