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登陆谷歌

楼主(2015-01-27):
众所周知,谷歌现在国内是上不去了,但是有时候还是想用它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翻墙软件,你百度找一下,

网友:
经常要用到Google和Google Images以及Google Earth,打开时候的感觉啊,那个纠结啊~  慢的要命。但是大家不要认为是Google不行,其实是国内有墙。废话不多说,来看看如何解决吧!

其实解决办法挺简单的,就是修改Hosts,不知道Hosts是什么,没关系,自己百度吧(在你还无法上Google之前)。我觉得其实Hosts就是一个电话本,你现在用的电话本太老旧了,所以需要用一个长期更新的,新的电话本。这个电话本就叫云Hosts,smarthosts。

smarthosts项目主页:https://code.google.com/p/smarthosts

如何使用?首先下载这个项目的文件,怎么下载?这个由你来决定。有两种方式可以供下载:

1.使用网页直接下载,到项目主页会有Downloads字样,Downloads就是下载的意思,如果你运气好,可以下载成功。Google在国内境况很囧么,访问Google code都用的是https,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试了试直接在网页上下载,着实没能成功。直接就被墙了。所以说运气好了就可以下载下来。

2.使用SVN进行下载,推荐!

首先下载一个SVN,不要感觉为了解决这个小问题需要下载一个SVN很麻烦,因为不光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用到SVN,很多事情都需要靠SVN来解决。不知道SVN是什么?没关系,你可以百度,其实你只需要她是一个上传&下载工具即可。

SVN下载地址:http://tortoisesvn.net/downloads.html

进去后会有32位和64位的下载地址,看好你的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再下载

下载后安装,安装完成后在你的文档里新建一个文件夹,名字随意,比如我的是Google Hosts,进入这个空的文件夹后,点击鼠标右键,如果你已经安装了SVN,那么就会有一个选项叫SVN Checkout,就是检出的意思,点击SVN Checkout,然后在第一个框中输入一个地址:

http://smarthosts.googlecode.com/svn/

然后点击OK就OK了。SVN会开始下载这个项目的源文件。下载完成后你会在你的文件夹里找到一个一个文件夹trunk,里面有一个hosts.bat文件,右键点击之,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根据提示安装好,就OK了!接下来,请畅快的游览Google吧。

这个Hosts是云端的,也就是说那天你上不了Google了,再Update更新一个就OK了,具体方法就是在这个文件夹里点击鼠标右键,SVN Update,然后就会把最新的代码下载下来。这个Hosts里不仅仅有Google的,还有Facebook、Wikipedia、Twitter、Flickr的,但是具体能不能用我就不知道了,至少更新Hosts后,Google的各个服务访问速度都快了很多,真的快了很多!抛砖引玉,本文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如果通过修改Hosts来访问被墙网站,以及如何使用SVN下载Google Code的最新代码。其他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很多开源的项目都在Google Code,Github这些代码托管服务器上,如果仅仅是用别人的开源软件觉得好用,那么我觉得你应该用SVN之类的工具将源代码下载下来,学习世界一流的开源软件是如何编写出来的,这个是很有用的。记得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过,一个研究生完成他的导师给他布置的作业,当导师问及这个研究生是如何从Github上下载东西的时候,这个研究生很奇怪。下载东西,Windows用Thunder,Linux用D4X什么的,这有什么疑问吗。这个时候他的导师就教导他说应该使用SVN之类的工具来下载,因为这样可以下载最新的源代码,可以学习这些伟大的开源软件的具体工作原理。所以SVN、Git都是好东西,要多多善用,才能学习到很多知识啊!

网友:
太复杂了接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