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一台昂达A790GX/A770无内存供电、无复位主板

楼主(2015-01-27):
生产厂家:昂达型       号:A790GX/A770
如下图:

故障现象:打值无短路,插诊断卡触发后发现无内存供电
由于此板为AMD芯片组,先温故一下AMD的时序嘿嘿再修,AMD首先有内存供电再有其它的部位供电。
那就按照时序一步一步维修
由于维修时一人不烦方便排照内存维修就没相片,修好以后内存供电1.8V出来了,
装上真U测试桥总线和其它供电也都出来了

按照正常的步骤该出时钟了,时钟是由IMVP发出的,就检查有木有发出这个信号给CLK芯片开启信号
发现CLK芯片有开启,继续检查供电有3.3V,CLK频率14.318一只脚有1.8V,一只脚木有电压。
嘿嘿问题来了,这里有问题,先简单再困难吧。
换晶振,通电后复位灯闪灭,心里那个高兴啊,终于可以修复了,谁知一断电又不能复位了
心都凉了有木有啊
接着找料板拆芯片,由于经历过强化的焊接技术,4分钟搞定QFN时钟芯片,检查没问题之后就通电触发。
只看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一闪一灭竟然跑码了,嘿嘿修复成功!

给新手分享一下经验:
焊接技术一定要严格对待,不容马虎!!

多谢徐总的栽培,嘿嘿!

网友A:
不错啊兄弟 可以出师了啊

网友:
内存供电异常及时钟芯片不良引起的呗!

网友B:
QFN封装的芯片,焊接很难呀,楼主好焊工

网友A:
有时候诊断卡不过内存 也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兄弟 可以出师了啊

不行,现在还是老老实实修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诊断卡不过内存 也有可能是时钟芯片的原因

大神分析的太对了,赞十个

网友C:
焊接的时候,放点好点的焊膏

网友D:
内存供电及时钟芯片的问题,楼主学得不错呵

网友E:
文武哥威武! 板子到手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板子病得不轻

网友:
我也是换了这个修复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QFN封装的芯片,焊接很难呀,楼主好焊工

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的时候,放点好点的焊膏

焊膏是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及时钟芯片的问题,楼主学得不错呵

理论和实践必须要结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文武哥威武! 板子到手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老板高抬小弟了,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实地就是好啊。可以出师了,

可以下山了。

网友:
感谢分享  谢谢 受教了

网友:
感谢分享,每天在迅维可以学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