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白屏求指教

楼主(2015-01-27):
这个我已经点过屏了,确定不关驱动板事的······付上我在逻辑板测量的电压·····还有哪些需要测得也请亲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软排线上的IC有负电压到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排线上的IC有负电压到了没?

你所指的软排IC 是这个吗。。。。。RT8900的 我把实测的图片给你看看,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是什么屏,白屏是纯白屏还是有微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