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飞线解决无 背光开启 信号问题?

楼主(2015-01-27):
dell2420 。无背光 背光开启信号是 EC控制的,测EC 没发出此信号,飞线解决了,但是开机瞬间会白一下,怎么解决????
谁有高招?

网友:
好像有加电阻电容延时要,但取值不好算。就像EC复位那样,加的电阻电容延时。可以不早(白)泄的。

网友A:
背光开启和屏工作不同步造成
可以用LCDVCC上拉开启信号
也可以加延时电路 试试

网友:
白屏就让白屏下吧,一般客户都能接受的,我搞过两次,客户都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开启和屏工作不同步造成
可以用LCDVCC上拉开启信号
也可以加延时电路 试试

LCDVCC用了,也是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