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I5独显,开机电流0.5,不显,CPU无电压??????

楼主(2015-01-27):
联想Y460-I5英特尔单桥HM55独显正反面各4片显存-板号DAKL2AMB8D0 REV_D   25L32

开机电流上到0.5不前,也不掉电,5V 3.3V  1.5V  1.05V都出来了,集显0.8伏也出来了,CPU电压就不出来,BIOS刷过了,桥加焊过了,都没用,看图,CPU供电IC图,打有钩的电压都正常了,就是DPRSLPVR这个电压才0.1伏左右,看图正常是桥发出高电平信号,由1.05伏分两个1K的电阻分压出0.5左右的电压,我在板上死活找不到这两个电阻,见鬼了,这个DPRSLPVR是不是开启CPU供电信号呀????懂得的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芯片的38脚才是开启控制脚 。

网友:
这信号貌似是控制用电的模式的吧,0.1属底信号,省电模式

网友:
好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拆下擦擦,要还不行换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38脚才是开启控制脚 。

38脚开启电压3.3伏已有了,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不过内存应该也有CPU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脚开启电压3.3伏已有了,就是不出CPU供电。

外围条件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和你样的本,,5v上电就短路,奇怪了,
io也烧了,,

网友:
不知道,求分享

网友:
那个信号时南桥发出的深度休眠信号,你说该有什么用。

网友:
直接换883试一下,CPU电压不出来和BIOS有么关系啊,

网友:
换CPU试一下,说不好还真是CPU的问题

网友:
外围条件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我看了39脚的信号  是1.05v上拉  没有分压  下面的电阻没有装  你把39脚的那个电阻拿掉  测下多少V

网友:
这个39脚是深度睡眠信号   正常情况下要为低电平的  如果高电平就进入深度睡眠了

网友:
坐等修复结果。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客人拿走了,订芯片,不愿意等几天。

网友:
修好没,等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故障,进水机器,就不出CPU 和独显电压  换了62883 也没用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了CPU没有  换个CPU试下、

网友:
等结果,求楼主分享

网友:
就这样解决了 ??????

网友:
悲剧!……有时候口才比技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