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L6系列时序的疑问

楼主(2015-01-27):
如上两图,到底CPU供电是在PROCPWRGD之前还是之后?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PROCPWRGD 正常后CPU才会发出SVID 继而产生VPU_CORE

网友B:
第二张图其实也是PROCPWRGD 正常后CPU才会发出SVID 继而产生VccCore_CPU
你可能是只看文字排序并没有看线条标识

网友C:
CPU肯定是在PROCPWRGD之后产生的   CPU要收到这个PROCPWRGD 这个信号  才知道现在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外的电压都正常了  才会控制产生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CPWRGD 正常后CPU才会发出SVID 继而产生VPU_CORE

多谢指点,现在终于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其实也是PROCPWRGD 正常后CPU才会发出SVID 继而产生VccCore_CPU
你可能是只看文字排序并没有看线 ...

是的,之前是只看文字了,没注意后面的标识。多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肯定是在PROCPWRGD之后产生的   CPU要收到这个PROCPWRGD 这个信号  才知道现在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外 ...

知道了伟哥,之前只看文字的排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了伟哥,之前只看文字的排序了。

你是哪个

网友:
之后吧?这是什么事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