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BGA温度

楼主(2015-01-27):
台式主板上下温度多少比较适合,干南北桥,还有干显卡GPU上下温度各是多少比较适合

网友:
温度是BGA出厂时已设定好相关曲线,你选对应于桥的曲线运行就好。

网友:
二楼正解,不同BGA温度也略有不同,参考说明书就是了

网友:
应该有默认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