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水维修

楼主(2015-01-27):
一同行客户拿来一台进水的G470,拆开主板一看进水的面积不大,没有烧糊的痕迹,用洗板水洗干净也没发现有掉件,通电电流上到0.30就不动了,示波器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打开图纸,查CPU的供电条件,VIN有19V;VR_ON有3.3V;但VDD只有2.6V;VDD是+5VS过来的,正常是5V,看来是这里电压不够了,追查+5VS由南桥的待机电压+5VALW经过U38转换过来的,查U38的D极有5V而G极却只有11V左右,看图U38的G极受控于Q110,且由+VSB19V上拉,测SUSP是个低电平,这里是正常的,但为什么G极只有11V呢,+VSB19V经过一个20K和10K的电阻上拉后不应该只有11V呀?U38这里原来属于进水的范围,难道坏了,于是把U38取下,再测G极电压回到19V了,在料板上取了个N沟道的管子换上,再测+5VS正确了,最后通电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亮机了,此机修复!

网友A:
思路比较清晰,示波器测电压有哪些好处?

网友B:
虽然11V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U38 N管 5V转5V  G极只要达到9.5V以上就能完全导通了吧  11V也应该可以的啊   难道 是虽然G极的电压达到了  但是管子本身坏了导致了   楼主没写清楚啊  我想 这个5V转5V是因为管子内部坏了  控制级达到条件了  而管子没把电压转过去   而不是G极的控制电压不够的原因吧

网友C:
请问楼主换了U38后其G脚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11V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U38 N管 5V转5V  G极只要达到9.5V以上就能完全导通了吧  11V也应该可以的啊    ...

嗯,N沟道场馆只要大于S级输出4.5V以上就行,你说的9.5V应该是S级输出电压值加4.5伏参考开启电压值得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虽然11V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U38 N管 5V转5V  G极只要达到9.5V以上就能完全导通了吧  11V也应该可以的啊    ...

你说的完全导通,应该是场馆内部的晶体二极管失去本身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作用,正负两端阻值变为O到几十欧姆,相当于一条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完全导通,应该是场馆内部的晶体二极管失去本身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作用,正负两端阻值变为O到几十 ...

你老回复我干什么     楼主发的贴子  去回复楼主去  你说的我都知道

网友:
这里G级电压达到11V左右,管子是处于完全导通状态的,即满足G级导通电压大于S级输出电压4.5V以上条件,这时候场馆内部的晶体二极管就会失去本身正向导通,反向截止作用,正负两端阻值变为O到几十欧姆,相当于一条导线。

网友E:
U38的G极电压是超过S极4.5V就会 导通,这是N沟道场管导通的条件,但U38在该导通的时候不导通,且看G极由19V经过两个电阻上拉过来应该是19V左右,我是看这里只有11V,就以为是场管坏了。

网友:
不错,迅维出来的就是厉害,我最近就马上去迅维了,希望跟楼主一样的精通

网友:
這看上去是比較常見的進水機子維修,樓主維修的時間比較短吧,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比较清晰,示波器测电压有哪些好处?

可以观察电压输出波形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U38的G极电压是超过S极4.5V就会 导通,这是N沟道场管导通的条件,但U38在该导通的时候不导通,且看G极由19V ...

这里R646和R649电阻应该是串联分压关系。其U38本身G级电压应该是Q110 本身D级经过R646电阻上拉得到的19V经过R649电阻压降后得到的导通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换了U38后其G脚电压多少?

应该是19V左右。

网友:
说错了,这里R646和R649电阻应该不是串联分压关系,R646在这里即是负载和19V上拉电阻。

网友:
不管怎么说都学到了  看到各位大神的讨论  让后生倍感欣慰啊

网友:
遇到好多电压转换mos管   因自身损坏导致G极电压拉低   而且导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