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3D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5-01-27):
刚兑换的UT33D万用表,东西还行,就是里面主芯片不是可以换的那种芯片,要是坏了就没得修的了.....不过还是感谢迅维,能学到东西的同时还有礼品送!!!

网友A:
请问楼主芯片与显示屏是软胶链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芯片与显示屏是软胶链接的吗?

是的,靠螺丝和卡扣把显示屏和主板压住连接,显示屏下面就是主芯片......坏了就没得修的(用的是邦定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靠螺丝和卡扣把显示屏和主板压住连接,显示屏下面就是主芯片......坏了就没得修的(用的是邦定芯片 ...

它具有防烧设计芯片应该轻易不坏只是觉得换电池不方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具有防烧设计芯片应该轻易不坏只是觉得换电池不方便吧?

电池更换是不怎么方便,设计得不合理(几十块的东西是这样的了),你买个400以上的好多了,我个人用的是胜利86E,用久了那个档位(电阻档)老是不归0,好大的阻值........这个问题你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更换是不怎么方便,设计得不合理(几十块的东西是这样的了),你买个400以上的好多了,我个人用的是 ...

转换档位开关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B(2015-02-26):
引用 网友A:
转换档位开关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不是接触不好,每次都是拆开清洗下那金手指装上去都是好的,应该是金手指太容易氧化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接触不好,每次都是拆开清洗下那金手指装上去都是好的,应该是金手指太容易氧化所致。。。。。。

在金手指处涂一点润滑硅脂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金手指处涂一点润滑硅脂会好些

涂相机用的那种行吗?我只有相机用的那种润滑脂.........谢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