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主板,无CPU主供电(ADP3193A)

楼主(2015-01-27):
DELL台式机主板,无CPU主供电(ADP3193A),上下管都无驱动电压,测VCC为5.6V,EN为0,PWGOOD=0V, RT=1.98V)是不是IC坏了??D:\My Documents\234046ye5f8jhlsj5a545s.jpg

网友:
没有高手出来解答的

网友:
IC条件正常,还没CPU供电,就换IC。查EN线路

网友:
这个要查条件

网友A:
MOS旁的MLCC容易短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你都说了无en电压 正常1.25v 可能是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旁的MLCC容易短路.可以测出来的

mlcc 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lcc 什么东西???????

圈起来的零件叫MLCC.有看到裂痕吗?一般而言这样就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圈起来的零件叫MLCC.有看到裂痕吗?一般而言这样就短路了

圈圈里怎么是场管和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圈圈里怎么是场管和电容

嗯.MLCC也就是积层陶瓷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MLCC也就是积层陶瓷电容

嘿嘿 你说得这么高大上 小白怎么会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你说得这么高大上 小白怎么会懂

不懂没关系.问就行了.从经验上来看.DELL的台式主机板容易坏CPU供电的上管边的MLCC.很多人都有经验的

网友:
EN为0表明CPU供电条件不具备,按时序查内存,桥,总线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有完整的戴尔图纸吗?麻烦上传一份

网友:
en为0 工作条件不具备 还得查查其他当面

网友:
查EN 你说很很清楚 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满足才会发出PWRGOOD  EN要为高电平

网友:
不懂没关系.问就行了.从经验上来看.DELL的台式主机板容易坏CPU供电的上管边的MLCC.很多人都有经验的

网友:
最基本EN要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