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修的第一块待机笔记本板

楼主(2015-01-27):
大家好,小白第一次发帖,自从9月底来到迅维学习到现在,知识和技术长进不少,非常感谢一路过来指导我的老徐,助教,饼哥,覃老师,阿林老师,黄老师,以及已经学业有成回去的兄弟们,谢谢大家,下面转入正题: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二期焊接考试后,终于修板了,拿到板子后,先对公共点和3v5v电感对地打值,均无短路。于是,直接上电,测3V5V均无,打开图纸找到芯片,
依次测量V+,VCC,LD5,LD3发现VCCLD3,LD5都无电压,测开启信号6脚,OV 1999V+R934.936分压得来6脚位置,电阻没了(难怪呀)。先用神器算了下分压得出的电压去料板堆里找电阻, 终于找了半小时,算了十几遍,才有了差不多的电补好后, 上电,LDO3,LD5VCC(由LD5供过来)都有了,3V也出来了, 5V电感,却没有,奇怪了,35V不一起出来?仔细查看芯片周围元件仔细比对电路图,发现5V的自举升压脚的电阻没了, 赶紧找个0欧的电阻补上,上电还是没有5V,急眼了,咋回事呢,调出芯片PDF看了半天,才发现3V开启ON3是由LD5上拉开启,
5V确是要南桥的SLP信号开启那就是开机才有(之前遇到都是一起开启的)。还好开关焊接在这板子上的,按了下,电流不跳,奇怪,翻了个身,傻眼了,这板子的南桥,北桥,显卡全被拆了,EC到是在,没了南桥难怪喽。赶紧找黄老师说了下情况,黄老师让在料板堆里找个焊上。找啊找,终于最后一块上有个没动过的南桥,赶紧到BGA室,架在牛逼的迅维360T上,选择普通南桥就开始干桥了。可是都等到了230度了,桥还是没动静,关了,赶紧跑去问了雷哥,雷哥说IBM的机子肯定被灌了黑胶的,我这才看清手上的板是IBM的,再看看桥背面都有黑色的胶融化渗出来了,心想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偏偏还是灌黑胶的,而且自己当时一急,都忘记黄老师讲的,灌黑胶的要用专用曲线才行。带着最后一丝试试的心态,我又来到360T前,架好,选择黑胶曲线,心里七上八下,好像到了240度差不多把(记不得了),用镊子一撬,下来了,一看也没掉点,赶紧拿下来,花了2个多小时,才终于将难缠的黑胶拖干净了,找黄老师要了锡球和钢网植球了。植完后架到360T上,开启了焊桥之旅,雷哥这时怕我不行,还过来指导下我,终于在雷哥的指导下,桥焊完了,冷却后便回到座位,不放心,毕竟被干了两次,怕桥坏,用万用表对USB口的数据线打值,有500多,这才插上电,按开关,电流上去了,5V出来了。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看完小白的第一贴,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在此由衷的感谢迅维这样一个好平台,以及
303的这帮兄弟们,希望大家一起更努力的学习,谢谢。以下是小弟抓的波:
3V电感前端
3V电感后端
5V电感前端

5V电感后端
3V有上管G极波形
5V有上管G极波形
开启信号和电感后端

网友:
实地的学员  白天要上课   深夜发贴   精神可嘉    加分鼓励    继续努力

网友:
还可以啊!

网友:
凯迪拉克,可以啊,这BGA和桥用的 真是炉火纯青啊,,。,。,。,。

网友:
实地学员理论、实践都都不错,学习了

网友:
3V电感前端的电压看着不对呢?

网友:
专业还是要学的:)

网友:
3V电感前端的电压看着不对呢?

大师指导下

网友:
没这个桥你是不是就不及格了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就喜欢看示波器,,太好了,这图,,

网友:
我是新手,懂点皮毛。看了帖子还是不明白。可能是我太愚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