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摔过开机触发1.35立马掉电罗技一样

楼主(2015-01-28):
HP CQ32 开机电流1.35掉电,掉点后有时会重启到1.35又掉有时就一直在待机0.02,求思路,谢谢!

网友:
是不是板层出问题了,裸机电流都那么大

网友:
换显卡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A:
摔过的要么桥掉点 要么显卡掉点。

网友:
这么狠那只有换主板了哦

网友:
请问下+V3S短路怎么修下,拆了几个电容和芯片都还是短没发现。。。。小小白等待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摔过的要么桥掉点 要么显卡掉点。

请问下+V3S短路怎么修下,拆了几个电容和芯片都还是短没发现。。。。小小白等待指导。

网友:
应该主板PCB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V3S短路怎么修下,拆了几个电容和芯片都还是短没发现。。。。小小白等待指导。

你那个不是可以上电么 怎么变成短路、 短路的话 可以考虑烧鸡大法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V3S短路怎么修下,拆了几个电容和芯片都还是短没发现。。。。小小白等待指导。

烧机呗,电流从小调到大慢慢烧

网友:
简单,换主板。摔过的机器暗病多。影响口碑。别修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