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次发帖修联想C460 CPU供电不稳定

楼主(2015-01-28):
新手首次发帖修联想C460 CPU供电不稳定
     刚接触这个行业不久,学了一个半月的基础理论和一个半月的信号,基本能看懂各大代工厂的图纸,现在进入实操一个月了,也修了不少机子了不过都是迅驰的老机。废话不说了,今天接手一台CPU供电时有时无的联想C460,上电在0.02A~0.22A之间来回跳,测CPU电感没电压,拔掉电源头又能跳到0.35但是一下又掉了如此来回,让人蛋疼。

看了CPU供电IC被换过了,什么滤波电容都被干过了。怎么办?新手,老实一个个查吧,也就10个字,供电,设定,开关,驱动,反馈。查到供电VCC,VDD的时候发现0.22A时不稳定有时2.25V有时正常,所接电阻电容都OK,问题肯定出在这里了+5VS
    查看得知来自+5VALW通过平转平U26所得,

测U26正常,但G极就不正常了正常应为0V(U26触发后才有电压但是现在就有了又是2.25V~5V之间来回动)测u26 G极为0V到19V间变,这就不正常了。直接测控制的Q37,发现其G极为也在O到3.3间变(控制G极的SUSP待机应为高),而且压一下板子就正常,FUCK!

问题真正来了,再查SUSP的来源,发现来自于Q22通过RTCVREF上拉过来,直接量其D极跟Q37的G极是否相通发现电流表不响压一下板响了一下,激动呀!故障源头找到了应该是板子又问题导致线接触不良了,直接飞线试试看,飞好线上电,激动时刻到了,电流一路飘了,最后亮机完美收工。

总结!!!新手不要怕麻烦,还是一步一步来,该测什么测什么,测的过程其实是对知识理论的应用和巩固!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望指出。

网友A:
应该是首次发维修经验 贴吧

网友B:
兄弟牛刀小试就锋芒夺目,相当老练,恭喜你,兄弟,前途无量啊

网友C:
断线哦,楼主很细心

网友D:
维修是个细心的活呀!只有认真仔细才能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首次发维修经验 贴吧

感谢支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是个细心的活呀!只有认真仔细才能出结果!

你说得对了,维修要心细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哦,楼主很细心

挺旧的板了,是断线了。

网友:
做我们这行的不细心就没饭吃了!

网友E:
楼主你的图片的水印怎么是老的,难道这个帖子是抄袭的?
新的水印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图片的水印怎么是老的,难道这个帖子是抄袭的?
新的水印是这样的:

久闻饼哥大名!水印的情况我不知道,贴绝对是本人创的,图昨晚才上传到我空间的,这个绝对不会假,感谢饼哥支持。

网友F:
LZ维修思路清晰、一路秒杀过去、估计上家维修看到会十分蛋疼、

网友G:
最好再并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再并几个电容

嗯,建议不错,不过赖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维修思路清晰、一路秒杀过去、估计上家维修看到会十分蛋疼、

哈哈,他确实很蛋疼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一看就懂了。

网友:
说实话什么是水印图不太懂

网友:
这个很重要,正好碰到一台CPU供电不稳,也照着测测

网友:
可以哦 学那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个成绩了 不错

网友H:
不错 啊  说的很详细呢

网友:
不错,新手变成高手了

网友:
今天一个显卡!!!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虽然简单,新手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 啊  说的很详细呢

谢谢支持,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 啊  说的很详细呢

感谢支持,以后多关照!!!!

网友:
作为新手感谢支持,共勉!!!

网友I:
是呀 水印图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图片的水印怎么是老的,难道这个帖子是抄袭的?
新的水印是这样的:

月饼老师心太细了

网友J:
学习了 ,饼同志说你的帖子抄袭的,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不要再问我这样的问题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如果我写的贴是抄袭的,我以后就不要混维修笔记本这口饭了,

这是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饼同志说你的帖子抄袭的,是不是真的啊!

谢谢支持!!!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呀 水印图是什么东东?

看下面的回复,谢谢支持!!!

网友:
不错  ,好牛的技术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向您学习,向您致敬

网友:
恩,新手只有慢慢查的,思路清晰就行了。

网友:
楼主短短几个月就有这般身手,佩服

网友:
维修中处理没有供电电压故障还是较容易的!就怕小信号故障,需要了解时序及高档议器仪表。

网友:
水印确是原来的!至于什么原因俺也不晓得,但维修思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K:
月饼说得是啊,,,水印都能说出问题来,,,你说这眼啊

网友L:
新手都这么厉害,让我入行一年的人该怎么混啊。。。佩服楼主的思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月饼说得是啊,,,水印都能说出问题来,,,你说这眼啊

本人非常佩服饼哥的观察能力!做维修的就要有这样的观察能力,要做到心细胆大,先由所见去分析问题,再由问题分析本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手都这么厉害,让我入行一年的人该怎么混啊。。。佩服楼主的思路。。

互利共勉,新手有很多东西是要学习要向你们请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值得学习,楼主谢谢了

互利共勉,谢谢支持,迅维网确实是一个学习交流的好地方。

网友O:
楼主,细心很重要

网友P:
楼主新手就这水平真是挺牛的,学习了。

网友:
维修是个细心的活呀!

网友:
”新手不要怕麻烦,还是一步一步来,测的过程其实是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巩固!“

楼主说的好,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细心很重要

说得没错,维修笔记本这个职业细心很重要,上手先全版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新手就这水平真是挺牛的,学习了。

谢谢,努力进步中,互利共勉!

网友Q:
不错修的。是应该叫二级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本人非常佩服饼哥的观察能力!做维修的就要有这样的观察能力,要做到心细胆大,先由所见去分析问题,再由 ...

正解,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达到那种眼啊,,哈哈,,

网友R:
初学就如此,看来我们都要失业了

网友S:
有时感觉一个故障的难度和分析故障的方向有直接关系...这就是能力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我现在都是经验

网友T:
新手有此水平不错

网友U:
还好只是断线,要是SUSP#再往上查的话,可能就要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错修的。是应该叫二级电压不稳定吗

也叫平转平不稳定,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初学就如此,看来我们都要失业了

哥,不要这么谦虚,有很多东西跟你们是无法比拟的,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时感觉一个故障的难度和分析故障的方向有直接关系...这就是能力问题..../.

说得没错,只有把握了故障的方向,才能顺着方向去排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还好只是断线,要是SUSP#再往上查的话,可能就要麻烦了。。。

嗯,再网上查的话就有可能干EC了。

网友:
才学了一个月,非常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新手有此水平不错

谢谢,很多东西还有待提高。

网友:
维修是个细心的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牛刀小试就锋芒夺目,相当老练,恭喜你,兄弟,前途无量啊

不错,飞线就能解决。

网友:
对我也觉得新手要认真修

网友:
兄弟 前途无量啊

网友:
做维修,心细才能做好事情,楼主加油

网友:
我也是新人,确实不要怕走位路,一点点的测,巩固理论知识

网友:
hp 431  开机 1.30左右 跑一会掉电了不重启 怎么弄

网友:
2修机感觉好难啊

网友:
维修需要耐心,认真仔细才能出结果!

网友:
水印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台,CPU电压没有,电流一直徘徊在450左右。我看到板子上有的电感加焊过,我就加焊CPU电感结果电压出来,不过不稳定。我没有查出问题,所以也没有换CPU供电芯片。哈哈。

网友V:
其实我最烦这板层断线的,不好查,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哪里接受专业维修培训?

网友:
是新手 还是老手啊  这么具体 这么清晰......

网友:
厉害呀。。~~好好努力。。有思路。。

网友W:
楼主很细心给你加分

网友:
这种断线心细最重要!

网友:
CPU供电最复杂,最难修了

网友X:
   保存 以后借鉴下

网友Y:
电路分析的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其实我最烦这板层断线的,不好查,

确实短线的真的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Y:
电路分析的好厉害啊

过奖了,这需要多看图才能做到的,我曾经花过一个多月专门看一个机子全部76页的图纸从头看到尾,不懂就问老师,有时兴起会看到晚上2点多,现在虽然那些信号都不怎么记得清楚但是每张图的作用还是记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保存 以后借鉴下

谢谢支持,互利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很细心给你加分

非常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基础知识还是很扎实。。继续加油。这个问题拿给好多人不一定搞的定呢

网友:
楼主一个月能有这样的进步,只能说楼主碰到好老师了,好好学,前途无量啊。

网友:
挺旧的板了,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