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艰维修复回顾

楼主(2015-01-28):
这两天都在修进水的机器尤其这台G460进水的时间长,面积大,维修的故障点也多,花的时间也长。话不多说进入主题:首先把主板拆出来用棉花沾点洗板水慢慢擦洗,发现根本擦不干净,擦过以后主板上覆盖一层白色的东西,没办法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毛刷沾洗板水反复刷,最后通电发现没待机电流,打开图纸对照主板测主板公共点B+的电压都没有,B+要有电压PQ27和PQ6必须要完全导通,而导通的条件又是PQ9要导通,让PR29和PR30形成分压,控制PQ9导通的条件又是PACIN和ACON必须为高电平;ACOFF为低电平;首先测PQ9的G极为低电平,这是意想中的事,而这里为低又是哪条信号接低的呢?先查ACOFF为低,为低是正常的;再查PR37的1脚有3.3V,照此看来应该是ACON拿低PQ9G极的电压,接着一路追查ACON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词语被过滤*hrome/chrome/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826841&size=300x300&key=dc458ee2d31e96a6&nocache=yes&type=fixnone.php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词语被过滤*hrome/chrome/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826841&size=300x300&key=dc458ee2d31e96a6&nocache=yes&type=fixnone.php经过PD10到了LM393比较器PU10,PU10如果输出为低,就肻定接低ACON和MAINPWON;实测6脚RTCVREF为3.3V;而5脚却小于3.3V;所以以PU10输出为低接低了ACON;正常输出要为高电平,PU10必须5脚必须大于6角,再看5脚电压的来源;VIN19V经过PD13再过三个1K的电阻再经过PQ26而来的;但测三个1K电阻的1角有19V,但二脚却是个低电平;这里的电压又受控于ACOFF,但前面查过ACOFF是正确的低电平,为什么PQ26的三脚又是低电平呢,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PQ26坏了,二是PQ26的1脚连着公共点B+,也有可能是后极B+短路了,于是用万用表打了B+的阻值,发现正常,没办法只好把PQ26拆了,再来量,拆了PQ26后再量板上PQ26的3脚是18.5V,2脚是9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难道是PQ26本身坏了,本想换个了,但这个三极管不好找,先认为是好的,再查另一后极B+,这里仔细看主板上原来进水的地方,发现有好多场管下面都是黑黑的,把管子取下来,测下管子好坏,再把场管下面的主板上洗干净,再把管子焊接好,十分钟后,再通电发现B+有正常接近19V的电压了,但还是没有南桥待机的电压3V和5V,而控制这两组电压的芯片是ISL6237,南桥没待机,EC就也没有供电,因为这个板子EC的供电是ISL6237一路PWM输出的电压,而不是ISL6237的线性电压;量了SL6237的工作条件6脚VIN19V正常;4脚EC_LD0是来自VS,VS又是19V VIN经过PD2而来不受控,实测EC_LD0是10V;7脚LDO输出5V正常;14脚和27脚的EN1和EN2各有5V和2V高电平;看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却又没有PWM输出,先换个芯片看看,芯片换好后,通电一看就有待机电流了,再量3VALWP和5VALWP都有正常的波形了;接开关开机电流跑到0.3左右就不动了,再测主板的,独立显卡供电没出来,CPU供电也没有出来,按时序先修独立显卡的供电,发现是独立显卡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没有,原来是断线了,接上再通电独立显卡的供电是出来的了,但CPU供电还是没有出来,又打开图纸,对照板上量VIN正常,VR_ON也正常,但就是VDD没有,仔细一查也是进水导致断线开路了,接好,再开机终于显示了,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 真心佩服。。。在我这估计就被打入冷宫了

网友:
ACOFF 不是为3.3V 么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真是麻烦,要对照图纸慢慢的查呀!

网友:
进水机就是排雷,有图找件也难。

网友:
楼主修机一气可成,我想加陪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