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3换电源板高压板后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5-01-28):
联想L193液晶屏亮一下就灭。测试了灯管没问题。
改了通用12V5V电源板和高压板后,电源灯就一闪一闪的不亮屏。
把内屏的屏线拨掉,驱动板上接上VGA信号,灯管常亮。
接上内屏线后直接不亮,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屏不亮。
这个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5-1-31 09:36):
前几天忙,没动手。昨天我重换了个12V5V的电源板,就好了。测机3小时正常。
可能是那个12V5V的电源板不良。大家说的换滤波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电源负载不动引起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把电解电容全换掉试试先!

网友B:
楼主 :测一下 屏的供电是否 短路了,         也可能是  灯管对  屏背面的金属壳  打火了,引起保护。   楼主  在灯管点亮时候  ,用鼻子 闻一下  灯管两端 是否有  臭氧的味道。如果有 就是灯管打火了。

网友C:
供电问题   供电不稳定 导致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带不动负载,或者是后级或者屏幕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解电容全换掉试试先!

原板已经换掉。用的是新的12V5V通用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测一下 屏的供电是否 短路了,         也可能是  灯管对  屏背面的金属壳  打火了,引起保护。    ...

不插内屏线的时候灯管是常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问题   供电不稳定 导致

这个,我再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检查下5V供电

网友:
滤波不良,换电容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一下,也许会好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很明显了是屏的供电有 短路了!

网友:
不插屏线正常,是不是屏后级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