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屏动下就掉电维修

楼主(2015-01-28):
今天接了台显示器客户说屏摇下就闪屏说是摔坏了。 拿来修我就来插上点和VGA试了下果然会     然后和客户谈价钱  等客户走了马上拆开屏检查了下没问题  又装好试下还会我就想怎么回事吗?   又拆了再仔细检查了后  摇了摇问题出现了  原来摇了下把屏和开关碰到了导致短路才出现闪屏的   然后我拿了块东西给垫上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是拣雨了楼主

网友:
这是屏线没有接触好啊

网友:
拍图上来看看,具体故障

网友:
          好运气,这样都能挣钱。

网友:
捡到死鱼了。。。

网友A:
LZ你收几个大洋啊

网友:
还有这种死鱼检啊

网友:
是啊····这种运气不是一般的好,我今天遇到个貌似MOIN这样的显示器不接VGA 提示插信号 接上黑屏背光却开启,打值喔什么的我对着好板的VGA头对比一样,测测 摸摸 后来想到了直接量好板的VGA头电压。再次对比发现没有了行电压,后来跑线到一个圆柱型的二极管表笔测量下另一边电压时发现显示了,哎····估计是虚焊了又虚得不明显··打阻止又正常。差点给他弄死了

网友:
楼主碰到死鱼了。

网友:
楼主捡个死鲸鱼

网友:
楼主捡到死鱼了。。。

网友:
估计是那种杂牌显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收几个大洋啊

起码也得100-2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