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P55A上电8秒重启

楼主(2015-01-28):
上电8秒就会重启,不断反复,看诊断卡没复位。想找个BIOS也找不到。

网友:
既然无复位为何不查时钟工作条件和相关电路。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什么型号的

网友:
没复位就先把复位搞定再说

网友:
是不是保护或缺电压引起?

网友:
这好像是 USB 跳冒没插把 你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