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惠普LE2002X 通病一例

楼主(2015-01-28):
该机使用的过程中不定时的会黑屏 然后重启。有时候会在VGI 和VGA模式自动切换。。是按键板上ZD004 ZD005 不良 ,已修过五六台
通病
黑屏

网友:
我还以为是 按键的问题

网友:
按键拔掉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最好拍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拍个图,看看在什么位置…?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有图片吗,,看看图片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