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小修 不出CPU主供

楼主(2015-01-28):
朋友的一块联想LA6881P.不出CPU主供电 先查了下95831的工作条件 7脚VRON正常 为了确定95831正常把24脚PROG1的电阻去掉 上电 万用表测得CPU主供电1.1V出来了 这个芯片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什么要去掉这个电阻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既然95831正常 那就看下为什么CPU 不出SVID吧 用波波抓了下 时钟和SVID 都没有  由于本人没带手机所以没有波波图。果断查了下CPU的BCLK,波波上根本没有100M 几乎是没有。经查CPU主时钟由PCH给过来的。本人小白还没经验为什么了更准确的找出故障点查下PCH吧先查PWROK吧 这个电压由EC逻辑电给过去的在90%的高电平范围 那就看下CPU出SVID的时序吧  PWROK以后PCH送出的 DRAMPWROK   UNPROCPWRGD这个两个信号吧 与门的第2脚1.3V肯定是不对的    PLTRST#也没有结束复位   CPURST#不能结束复位就意味这不能使用DMI收发器与PCH建立连接那么问题就在PCH了 给他足够的的条件没有产生相应的结果是不对的哦。由于板子是朋友的 直接加焊一下让他凑合玩段时间吧。加焊完事 电流飙升亮机了。多谢向师兄教我怎么加焊

网友A:
PROG1的電阻去掉是什麽意思?留的后門?我是菜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G1的電阻去掉是什麽意思?留的后門?我是菜鳥。

是啊,去掉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去掉啥意思

在PWM电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缺少开启条件如EN,SVID)去掉该电阻PWM电路就会工作产生供电。

网友C:
没CPU 供电 怎么就查上了cpurst  跟pltrs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CPU 供电 怎么就查上了cpurst  跟pltrst

一系列的问题指向的是pch工作不正常没有给出100兆CPU bclk。在详细我就不说了要找个实习的地方 不献丑了师兄弟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系列的问题指向的是pch工作不正常没有给出100兆CPU bclk。在详细我就不说了要找个实习的地方 不献丑了 ...

桥收到PWOK 跟APWROK 后 就读取BIOS 然后再发出procpwrgd给cpu   cpu最好才发出vid 控制芯片产生cpu主供电

网友:
楼主技术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收到PWOK 跟APWROK 后 就读取BIOS 然后再发出procpwrgd给cpu   cpu最好才发出vid 控制芯片产生cpu主供 ...

我也跟你说下吧 其实你所的桥读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收到PWOK 跟APWROK 后 就读取BIOS 然后再发出procpwrgd给cpu   cpu最好才发出vid 控制芯片产生cpu主供 ...

我说下吧 其实你说的桥读取BIOS 只是ME   LAN   GENCLK 都会取BIOS里的程序 这时候BIOS的5脚是有波形的 但是你跟CPU复位结束以后比较下CPU发 FFFFFFFCO64个字节的寻址的动作波形 我也就是发个小修 师兄不要拆我台子    我一直都很谨慎 希望指教一翻 收益匪浅

网友:
楼主  好技术    虽然看不太懂

网友:
就喜欢这种讨论,这样后生才看得懂啊

网友E:
帮我解了南桥的发出的信号疑惑,收获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帮我解了南桥的发出的信号疑惑,收获不少

我还没地方实习苦求我的西伯候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CPU 不出SVID一般都是CPURST#信号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辩论的很激烈,顶一下

网友:
楼主对时序的理解挺透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PU 不出SVID一般都是CPURST#信号不正常造成的。

你这扯远了哦  SVID是在CPURST之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扯远了哦  SVID是在CPURST之前的

你说的不对吧,一般不是cpu rst是由PT RST 发出的吗·

网友:
满篇文章,没有看见一个标点符号,你语文老师看到要生气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2015-04-03):
刷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