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 开机到0.325 机器的板号是ba41-01325a

楼主(2015-01-28):
三星r408 开机到0.325
机器修过通病,硬盘背面的小电容已经去掉,好用过,但是现在又不行了,
机器在别的地方还换过南桥,cpu的滤波电容也换过。拿来的时候不能上电,我重新换了南桥后能上电,待机正常,0.012,或是0.008,
按开机能上电到0.176就上不了。
机器的板号是ba41-01325a

网友:
现在图纸没有,那位有的话贡献下谢谢。

网友:
客户不换主板,就是要修,难过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供电不正常啊,查分组供电。

网友:
你有图纸吗,有的话发来看下谢谢,

网友:
现在机器能用 我换了北桥,但是有时候还是不能开机

网友:
现在我把好用的bios发上来,希望有用

网友:
希望能用对大家有用

三星r408 ba41-1325a.rar

ok的bios

网友:
把CPU电容换掉

网友:
我也也有一台,修过通病,电流上到0.7又掉到0.3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上到0.8掉到0.2 又回到0.8  最后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