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10D维修请教

楼主(2015-01-28):
单上一组灯管,没问题,两组灯管同时接上,屏幕一直闪  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先外接高压条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外接高压条来看看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A:
换个高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是哪个部位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高压试试就知道了

没有高压条,能否看看哪部位件有问题,我试下

网友:
测测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