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进可让CH341A编程器刷更多编程软件中沒有的芯片

楼主(2015-01-28):
用CH341A编程器刷24C64F,读后校验不成功,程序中只有24C64,24C64A,24C64B没有24C64F,找原因得出结论CH341A编程器永远不会有24C64F,因为CH341A编程器的芯片工作电压为3.3V,而24C64F的工作电压为5V,CH341A编程器根本就不会出5v类的型号,我把接3.3V的8脚引出来插入CH341A编程器的5V输出端,原CH341A编程器8脚不用,小改后成功读后校验成功,改被编程芯片的工作电压,可刷许多程序中没有的5V电压芯片,具体如下:

网友:
楼主好办法呀!

网友:
这样都可以?楼主想法不错

网友A:
楼主这个软件是哪个版本啊?

网友:
做个选择开关可好?切换3.3和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软件是哪个版本啊?

24C64F用最新的也没用,新旧均试过,24C64工作电压是5V,用3.3V肯定出错.

网友:
我的可以跳线3.3或5V,但有些还是无法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C64F用最新的也没用,新旧均试过,24C64工作电压是5V,用3.3V肯定出错.

能共享一下这个软件吗?

网友:
向你学习,虽然简单,但解决大问题,但刷更多脚的芯片,就需要更好点的编程器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能给厂家一个建议,肯定能刷更多的BIOS芯片,也可以继续开发软件支持更多的BIOS

网友:
341只適用 於一般的或者diy的朋友使用。若是專業乾維修的,還是購買性價比高的兼容編程器吧。

网友:
有才,有机会试一下收藏了先

网友:
加一个开关就可以了,还方便

网友:
这个好,目前主要还是接触25芯片的路过

网友:
楼主可以制作编程器啦

网友C:
lz编程器软件1.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编程器软件1.几的?

电压原因,与新旧版软件无关,如校验出错,测测原机芯片电压,如果是5v左石,就可加这升压座来刷.

网友(2015-03-05):
编程器还是满好用的

网友:
楼主好聪明IC8脚  第8脚为VCC ,楼主可以这样轻松玩转,我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