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 卡Logo

楼主(2015-01-28):
如题:刚收了一台DELL E6400的机器,开机就卡在LOGO画面不动,做过一些简单的处理,故障锁定在主板了,想刷一个BIOS试试,但坛里没搜索到这个BIOS,主板型号是LA-3803P REV:2.0独显的,哪位师傅有的话请帮忙上传一下,在下万分感谢,主板图片如下:

网友A:
跟bios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上次一台一样的机子,故障一样最后怀疑是桥。ebm很少有就没有修还给客户了。。。

网友B:
是ibm吗,南桥怀了吧

网友C:
南桥BIOS 外设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bm吗,南桥怀了吧

是AF82801IEM的桥,换桥的话我就直接换板,没这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bios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上次一台一样的机子,故障一样最后怀疑是桥。ebm很少有就没有修还给客户了。。。

是AF82801IEM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ebm很少有就没有修还给客户了

是AF82801IEM的桥,这款BIOS怎么都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BIOS 外设都有可能

就是没这BIOS下载

网友:
英特尔好像没生产过EBM的桥吧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E:
我也认为和BIOS没关系 !

网友F:
有可能跟显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认为和BIOS没关系 !

只是想试试而已,先简单再复杂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跟显卡有关!

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说。

网友G:
到DELL官方下载 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bios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上次一台一样的机子,故障一样最后怀疑是桥。ebm很少有就没有修还给客户了。。。

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BIOS有问题  也是造成卡LOGO的原因之一

网友:
今天换了一块板,不能点亮我的屏,只能外接显示,退回让他们重发,BIOS对调过没用,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H:
这机器我有 BIOS 坏的几率非常低 倒是南桥北桥常坏 还有就是大短!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卡Logo一般是挡外设,摸摸网卡,声卡,各接口控制芯片,特别是USB接口有无损坏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到DELL官方下载 分离

分离的只有一兆多,但原机是4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我有 BIOS 坏的几率非常低 倒是南桥北桥常坏 还有就是大短!希望能帮到您

我准备换一块主板,主板只要一百多,懒得纠结换桥。

网友I:
这机南桥受坏,还有检查一下USB口有没有坏的及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南桥受坏,还有检查一下USB口有没有坏的及外设

估计是南桥,不修了,刚订了一块板,也就130元,买个桥还不如买个板,省得纠结,刚好我比较缺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