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金冠350W静音牌,有300V,无待机5V

楼主(2015-01-28):
后级输出测电阻,5V,12V,3.3V皆在22欧左右,数字表二极管档一点就叫,待机紫对地150欧左右,翻来复去查元件,没找出有短的地方来,是不是正常呢??还有这破电源的5V待机整流管方向竟然是反的,跟其它电源不一样,负极接变压器的,超特别,而又是自己拆测,肯定是出厂即如此。有点蒙蒙的

网友A:
找了一个航嘉电源比对,
红对地电阻83(杂26),
橙对地电阻46(杂13),
黄对地电阻991(杂612),
紫对地电阻158(杂164),
灰对地电阻1037(杂1622),
蓝对地电阻544(杂866),

,,主要就是红和橙对地电阻很异常,又实在没找出问题来

网友:
整流块离线测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辅助电源开关管,反馈三极管击穿,换了,开关管对热地二个1.2欧的电阻烧断了,原开关管是E3150,不知能不能用13007来替了,耐压应该是够,就是启动电压没得查,不知能不能兼容呢

网友:
二个1.2欧的电阻是串联着接大电容负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开关管,反馈三极管击穿,换了,开关管对热地二个1.2欧的电阻烧断了,原开关管是E3150,不知能不能 ...

不宜用13007,耐压低了,建议BUT11A,5027之类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个航嘉电源比对,
红对地电阻83(杂26),
橙对地电阻46(杂13),

此类对比无意义,如果某路输出对地小于1欧,可以查短路。

网友B:
+5VSB二极管负极接变压器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
1.2欧电阻处弄了个2.2的,一上就炸

网友:
有可调电源吗?有的话分别接各路输出的线(黄、紫、红、橙),哪路可调电源保护就查哪路。

网友:
变压器次级能不能全部悬空来隔离电路专门测试强电部分?试了一次,感觉1.2的电阻就是在次级悬空测试的时候炸的,初始状态是300V有,无待机,保险完整的,无任何动静,上电无反应的,原始时1.2小电阻有没断不确定

网友:
一开始测试是发现辅助电源开关管基极无电压,由300V串2个500K欧电阻获取的,这启动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
拆下次级整流散热片时发现下面一个100欧的电阻有烧焦痕迹,但还大概能分辨是100欧电阻,结果 一测,阻值还基本没变

网友:
输出不能悬空的,否则容易烧原件。

网友:
修个无5V待机有这么难么?
首先你要确定故障区:高压部分或低压部分
高压部分,大电容通电后就有300V左右电压,如果电压降低速度快,说明高压区电路工作正常,管子正常工作中,所以需要用电,故降压快,那么就是低压部分故障。反之大电容电压降得比较慢 就是高压部分故障了。
高压部分也就那么几个元件,容易坏的是管子和启动电阻
低压部分就光耦,431容易坏。
如果用电心跑跑5V电路,一定可以跑出来时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上图看看,没见过这种待机二极管的接法,上个待机部分正反面图,输出级电阻好像没这么小的,检查整流管和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SB二极管负极接变压器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与我的电源7500的12脚电源电路一样,测得是8.6v的直流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使用数字表交流档可以直接测量输出交流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我的电源7500的12脚电源电路一样,测得是8.6v的直流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使用数字表交流档可以直接测 ...

还是更换sb5v和7500的12脚滤波电容再说吧

网友:
先修待机。不要短接绿地。

网友:
受益了,明天接着修我的电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