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1-28):
主板烧了个洞,拿来的时候大短,怀着死马当活马医,把烧糊的地方割开,后不短路了,线性3V还短路,烧鸡,EC坏了,换了EC 后能开机了,现在的问题是进系统的时候一直在滚动那里,一直滚动,没死机,XP win7 都是这样。EC 和桥的BIOS都刷了。求高手说一下神么原因,硬盘换了。如下图

网友A:
桥和桥下挂的设备  我以前过网卡 坏 卡这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和桥下挂的设备  我以前过网卡 坏 卡这里的

换桥就麻烦了  不想换桥

网友:
看看外设好不?

网友:
把网卡也拆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不稳

网友:
光驱拆了  遇到很多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这样子的机子都修好了。学习了。

网友:
换CPU试试,处理器也有可能

网友:
看看桥  还有网卡 声卡 这些是不是 也短路

网友:
先把外设都排除吧

网友:
裸板试一试,然后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桥。。。。。。。。。不行就是中奖了换板子吧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B470e 乌龟壳  好了之后安装系统也是卡在WINDOWS启动界面  发现是键盘坏了 拆掉键盘就正常。

网友:
这机子问题蛮多的,要是你修好了发下通知哦,看看外设呢。

网友:
支持楼上,如果修好一定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把声卡芯片和网卡芯片拿掉进系统看看

网友:
那么大个洞,会不会有什么线也烧断了,得看点位图了!

网友:
这些不用说了,看了的

网友:
在烧洞的地方有无供电、信号断线

网友:
这种板爱烧洞啊

网友:
b460就垃圾呀  CPU容易坏

网友:
这是 通病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

网友:
排除外设的连接

网友:
我遇到过cpu和桥还有网卡有问题出这类现象的

网友B:
我上次遇到的这个问题是换显卡好了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显卡!

网友C:
你这个要么是3v 5v不稳定,要么就是小板接口那里的两个隔离管坏了。

网友:
B460 莪遇到的   全都是通病- -   !!运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么是3v 5v不稳定,要么就是小板接口那里的两个隔离管坏了。

3 5v 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遇到的这个问题是换显卡好了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显卡!

??  显卡   我在这这滚动条这里没死机,  一直都在滚动

网友:
估计是还有别处坏了 比如网卡 南桥

网友D:
这机器的CPU很容易坏,坏了以后会亮机,但是进不去系统,就会卡LOGO的。就像你这样。你换个CPU估计百分之90能好。。。。

网友:
网卡 坏 卡这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的CPU很容易坏,坏了以后会亮机,但是进不去系统,就会卡LOGO的。就像你这样。你换个CPU估计百分之90 ...

百分之99.99999999999999都不是CPU,太不小心了  是EC 的29  32 脚没焊好

网友:
找到问题 了 ,结果是EC 的29 和32脚没焊好。 不知道这两个脚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焊EC可得小心了,焊完要用放大镜看一下。要不出一些奇怪的问题烦死人。

网友:
B460在我心中已经是奇葩了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以前加焊桥修复过

网友:
拆外设。声卡网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EC可得小心了,焊完要用放大镜看一下。要不出一些奇怪的问题烦死人。

嗯  用放大镜看看不出来,用万用表针 抛  结果这两个脚 歪了。

网友:
看下南桥吧,如果没问题,就看下网卡,声卡,键盘等跟南桥有关的

网友:
跟南桥有关的信号线什么的

网友:
CPU 电源芯片和。那个乌龟壳容易坏。还有就是换个CPU 试一下。这个机器就爱坏着3样。3 5 v烧。电源芯片烧。cpu烧。和乌龟壳可坏

网友:
桥的问题多,,这种问题修起头疼

网友F:
这都出洞了 还修啥 呀  我遇到 这样的直接打报废 免得修不好还带来负影响

网友G:
楼主弄好么。。找到问题没。、?

网友H:
板子那么大个洞,应该有内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子那么大个洞,应该有内线断了

里面只有供电线,没数据线。 断了的线截出来了的。是EC没焊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弄好么。。找到问题没。、?

好了  EC 没焊好,用放大镜看是焊好了的,但是用表笔抛了下,这两个脚就歪了。下次焊接EC之后,一定要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都出洞了 还修啥 呀  我遇到 这样的直接打报废 免得修不好还带来负影响

我也想,拿来直接换板,多简单。

网友:
基本外设引起的不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