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稳压电源修平板不能开机的原因

楼主(2015-01-28):
国产杂牌子7寸平板一台,软件故障刷机修好。突然想看看平板启动过程的电流变化,拆机然后剪掉了电池线,用稳压电源供电,调成了4v2A,根本不能开机,电流表摆动几下就掉电,调成4.5V2A启动正常,到桌面掉电。再次调高电压5V后和4.5V情况一致。调成5.5V直接显示充电模式。
哪位大神给个答案,这是为什么?稳压电源调成几伏才能开机进系统。需要其他条件吗?电池为什么就能启动正常?

网友:
有的设备电池要有检测脚才才能开机

网友:
可能是你的线太长了,电压有损失

网友:
我修笔记本主板时电源接口处都有个适配器识别信号adapter_ID才能开机的!